[原创] 有没有做picoblaze kcpsm6的优化和扩展的?

楼主(2012-04-18):
有没有做picoblaze kcpsm6的优化和扩展的?
本已经完成了几个改进:
1、从原作者ken chapman的structural描述到纯vhdl/verilog的behavioral的描述转换,不含XILINX primitives;2、可以移植到SPARTAN3A等其他不含SPARTAN6特定primitive的器件,甚至可以移植到ALTERA的fpga;
2、scratch pad memory(spm)从分布式RAM转到BLOCK RAM,且通过外扩端口可以外接更多的BLOCK RAM、分布式RAM;
3、在SPARTAN6/SPARTAN3A中只用4个BRAM即可实现4k指令(原作需要5个BRAM实现4k指令);
目前正在做一个简单CACHE让代码在SDRAM中运行,这样可以节省大量BRAM而指令空间不受限;

因为KCPSM6的编译器可以定制指令,不知有没有人做过,比如加入乘法/除法指令等?

网友:
picoblaze 的 ROM address bit 只有 10 bit,就是只有 1 k rom code 可以寫,應該不會因為有 cache 或是把 rom code 放在 SDRAM 就可以改變 rom code size limit。

网友:
kcpsm6 與 kcpsm3 有什麼不同嗎?

网友:
剛剛去查了一下, kcpsm6 support 4-k rom code space,這樣就就滿好用。
請問一下LZ,會 open kcpsm6 verilog source code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的话可以OPEN啊,我已经在本论坛open了KCPSM3的vhdl代码

网友:
之前就有因為 kcpsm3 1K rom 不夠用的困撓。
kcpsm6 可以 support 4K rom space,
光這一點就有需要請LZ open verilog source code,
先謝謝LZ的大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kcpsm6 verilog source code
spm使用外接block ram,也可以自行修改代码使用分布式ram

picoblaze kcpsm6 verilog

网友:
LZ 真是大好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气,用在什么FPGA上?

网友:
是的, 會用在 spartan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问题,我已经成功应用在SPARTAN3A上了

网友(2012-11-08):
因為kcpsm6.exe已經無法用dosemu在linux上執行,
後來找到了一下open source assembler. http://code.google.com/p/pblazasm/
可以在linux上assemble .psm。

网友(2016-06-08):
下过来测试一下,楼主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