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样做IC验证?

楼主(2012-04-18):
小弟,刚开始接触ic验证,请教各位大哥,能够指点一下怎样做IC验证,流程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有什么好的资料分享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问题太大了,推荐你看验证方法学方面的书,还有systemverilog的书,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也是刚开始接触,不是很懂。不知道验证从开始怎么做,就问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也是刚开始接触,不是很懂。不知道验证从开始怎么做,就问了这个问题。
还希望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
是问流程么?

网友:
那方面的 IC 驗證 ? Analog, Digital, or System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字 和系统
大哥如果知道,给小弟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还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一般都大一点的设计都用基于sv的方法学,VMM、OVM、UVM等,你可以先看看sv的书,然后看看你们公司用什么方法学,再选择学习哪一种,资料论坛上好多。。

网友:
刚刚学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