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调整管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各位大大 准备做一个LDO  资料上说调整管一般用PMOS  原因有以下几个:
1:pmos栅压加低压,容易实现,而nmos需要在栅极加升压电路,这个我能理解。
2:pmos的导通压降较nmos小  这个是为什么  查了很多资料 还是不太懂  还有下图

这是我从cmos high efficiency on-cheap power management这本书上找到的,分析了用pmos和nmos两种结构的区别,对于pmos,最小压降就是过驱动电压,对nmos,最小压降是vgs=von+vth,即比过驱动电压高了一个阈值电压,不是很理解哦,请高手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自己不是解释得已经很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