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em 做的 robot 可到小阿 ?

楼主(2012-04-18):
mem 可做出如GEAR  MOTOR

但是可以把 ic design circuit + MEM 都做成一塊 chip ..
做成 mini Robot 嗎 ??

mem 到底現在用在那邊?
除 G_sensor 外..

网友:
医疗上用的,叫CMUT--Capacitive Micromachined Ultrasonic Transducer。
国内有的翻译成:电容微机电超声传感器。

楼主:
我是只能做成 robot 到人體內修補細胞...

网友(2013-10-15):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3-11-17):
小时候看过不少这种科幻小说。
如果材料的摩擦可以忽略,而且强度足够。
假设一个齿轮8个牙,每个牙的高度为4个原子,底边长为4个原子,则齿轮的直径为4+4+4*8/3.14=18个原子,假设每个原子直径为0.2nm,则直径为3.6nm,取4nm。厚度取一半,2nm。体积是3.14*2^2*2=25nm^3.
不过这么小的齿轮,各种量子效应很明显,组装在一起会是怎么回事?
假设一个简单的机器人包含1000个这样的齿轮,则体积是1000*25=25000nm^3.
要控制怎么复杂的机械结构,假设需要100倍以上晶体管组成的电路,我们假设每个晶体管由10个原子构成。假设是长方形的吧,0.2*0.2*0.2*10=0.08nm^2,电路体积为100*1000*0.08=8000nm^3.
总体积为25000+8000=33000nm^3.这可以认为是一个32nm边长的立方体。体积不算小了。
当然,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将复杂的功能分解成单一的功能单元,从而降低了单个单元的体积。在每个单元中加入类似自组装的功能,只与特定的单元和在一起完成稍微复杂一点的功能...然后让一堆不同功能的单元在一起,完成一项复杂的功能。这可能有点脱离微机械的概念了,类似药品什么的了。
不过who care,好用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