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大侠:start-up电路“拉”动作结束后电路会不会又进入简并点状态?

楼主(2012-04-18):
请教一下大侠:bandgap的start-up电路,拉的动作结束以后bandgap电路又进入简并点状态?为什么?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经常会出现,所以对于启动电路,要做完备的仿真。
当然,最好是设计线路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有2个稳定点的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那请问具体的话应该怎么去判断这个启动电路“拉”动作结束后,是回归零还是进入正常工作点?谢谢指点。

网友(2020-12-22):
拉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