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rcules的DRC检查出现问题:FLT_NW

楼主(2012-04-18):
有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么?这样的DRC问题怎么去修复呢?

网友:
字面意思看:
GT7的意思GT层的密度不够15%
FLT_NW的意思,nwell没有接电位

找个error的地方zoom in,分析下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lvs 干净了的话,十九就是电源的名字叫的比较特殊,不是叫做vdd什么的。
或者的确这个NWELL连接的的确不是电源,而是电路中的一个普通节点。是个假错可以不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初在Astro里读入Verilog的网表的时候,设置了Global net,命名是VDD和VSS,在以后的Astro里检查电源,也没有floating,结果在Hercules里检查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的floating,其实我很奇怪的,Nwell不是在衬底上么?只要衬底接地Nwell不就接地了么?百思不得其解啊,大侠指导下新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NWELL是接VDD的,PWELL才是接GROUN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