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ignalTap ii 调试遇到的一个怪事

楼主(2012-04-18):
在SignalTap ii 中下载.sof文件正常,但运行时总显示“signaltap ii file is not compatable with the file programmed in the device”

不知什么原因。如果另外做一个小的设计(比如只有输入输出引脚,不做任何逻辑处理),就能正常工作。

各位前辈是否遇到过此类问题?

楼主:
特别怪的是,这些设计都是几天前调试运行过的,现在都不能运行了。

楼主:
有人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http://www.fpgaw.com/thread-7695-1-1.html

http://alteraforums.net/forum/showthread.php?t=19744

网友(2012-06-05):
很有可能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网友:
stp文件中自带校验码,如果你综合时用的stp和烧录后JTAG连接时用的stp校验码不一致,就会报这个错误。

总之,保证调试时使用的stp文件和当次综合时用的相同,就不会有这个错误。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