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 Microelectronic(Second Edition) P290中的一个公式推导

楼主(2012-04-18):
电路图如下所示:w0为谐振角频率,且电路输入阻抗匹配,求电路的M1的栅极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Vg/Vin?

书上的答案是

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个人觉得这个答案有待商榷。
我的解答如下:(点一下图片就能清楚显示)

没有考虑Cpad电容,但是考虑不考虑结果是一样的,只要谐振频率一定。
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特别是看过的人士。谢谢!

楼主:
哎,没人看到,自己顶下……

网友:
我也计算了和你的答案一样。。。
当然了,Razavi说Cpad主要影响输入阻抗,Vg/Vin的增益和Cpad是无关的,因为在谐振频率处,要满足阻抗匹配的情况,Lg后的电路都可以等效为-LG+Rs的串联,结果就为(RS-jwLg)/2R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捧场……

网友(2014-08-19):
楼主及楼上说的对, 只要阻抗匹配, 结果就是大家算的值而不是书上那个式子. 不过书中结论是不变的, 即能提供增益

网友(2017-08-23):
回复 楼主:

   you can mail to razavi. your calculation seem is 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