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r 高频时>0dB

楼主(2012-04-18):
大家好:

放大器的PSRR高频增益为正,不知是由什么原因引起,还请大家指导一下:

所以,当在电源上加上波动做瞬态仿真时,输出电压会冲到很高,

网友:
那一点不稳定?会起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还是不太懂,继续请教。

网友:
初步估计是环路增益随频率的减小快于电源到输出增益的减小,导致在某个频率下psrr大于0。检查极点位置设置。

网友:
超出环路的单位增益带宽的高频段,环路没有任何能力压制电源的抖动,这个时候的PSRR是由电源-放大器输出节点-地三个节点之间的电容分压决定的。所以用去耦合电容会有帮助,不过代价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但我认为,即便这三点之间的电容电阻分压,那也不可能有vout/vdd > 1 的情况出现的。

网友:
电容比为什么不可能倒过来?电源到输出点之间的电容大于输出电到地之间的电容就是这种情况. 在做电源管理模块LDO的时候,这种问题很常见,已经被分析的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图:vout/vdd=(1/sc2)/(1/sc1 + 1/sc2) =c1/(c1+c2)<1,所以psrr<0dB

网友:
OK, 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要看一下你的零点在哪里.

网友C(2017-06-26):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的仿真也出现了PSRR大于0的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1-09-03):
问下楼主,这个psrr最后变平是是什么原因呢?最近也遇上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2-05-17):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的仿真也出现了PSRR大于0的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

您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1-18):
马克一下,等待后续有大神给回复一下

网友(2023-08-21):
楼主请问大于零的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2025-07-29):
请问吧up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