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spectre仿真运放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上面的2种是对运放的噪声进行仿真,请问大家应该是选择第一种还是第二种的测试呢?另外 用spectre仿真运放的噪声时是不是就用noise进行了?

网友:
上面那个好像好点,下面这个你要保证它工作点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两个都试着仿了下, 1和2 的差别挺大的,2的工作点都能使MOS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
不知你的运放结构。第一种有电阻RL,这个电阻贡献的噪声需不需要考虑?
如果两种方式的负载一样,噪声肯定差不多

楼主:
它们的负载都是一样的都是接3pF的电容
这是对应第一个电路图的结果
这是对应第二个电路图的结果
它们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直接比output noise肯定是不对的。第一个是闭环的,output noise 和 input noise是一样的。
第二个是开环的,有放大,output noise 肯定很大,你要折算到input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2017-05-02):
正好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2023-03-08):
也遇到了noise开环和闭环下折算到输入端不一致的现象,求指教

网友B:
需要将噪声等效到相同的节点。第一种是跟随,等效输入噪声和输出噪声能保持一致,一般都是用第一种。第二种你需要看开关增益倍数,并且需要知道这个增益倍数在所积分的频带内是不是会变化。如果变化,你还不能直接除以增益。需要使用noise里面的等效输入噪声仿真方法。如果你这么做。会发现这俩结果差距不大。

网友C(2023-04-27):
引用 网友B:
需要将噪声等效到相同的节点。第一种是跟随,等效输入噪声和输出噪声能保持一致,一般都是用第一种。第二种 ...

接成第一种负反馈形式后,会不会影响增大噪声带宽啊?最后噪声密度积分求得的总噪声偏大

网友(2025-03-23):
有收获,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成第一种负反馈形式后,会不会影响增大噪声带宽啊?最后噪声密度积分求得的总噪声偏大 ...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有同样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