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上层软件无法发现pci设备总线号、设备号、功能号。

楼主(2012-04-18):
驱动上层软件无法发现pci设备总线号、设备号、功能号。可能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和REQ#和GNT#仲裁有关

网友(2012-07-19):
这和REQ/GNT毫无关系。

这是,CPU在poll每一个Dev,如果,ICE没有办法看到PCI Dev,那么意味着没有接好。在ICE调过后,再用Drv找PCI Dev,那是因为Drv每有load到OS中。

楼主(2012-10-16):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就是想是哪个信号线没有连接好的哦?IDESEL DEVSEL 都是有跳变的。说明这两个信号线是连接对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设备?PLX ? IDT?

网友:
搞不定 搞不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信号又没有连接好,不需要用软件来看,你应该使用万用表量一下同段即可。

网友(2013-01-17):
IDSEL和TRDY都有吗?看看信号的电平正常不?
我遇到IDSEL电平被拉低了,最后换了根地址线就能扫描到PCI设备了

楼主(2013-12-05):
好了没问题,是时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