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后仿求助!

楼主(2012-04-18):
前仿正常,但是在用calibre做后仿出现了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纠结好久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下面是具体的spectre.out 文件的内容:

Command line:
    /EDA/ic5141/tools.lnx86/spectre/bin/32bit/spectre -env artist5.1.0  \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1_28670_2 -format sst2 -raw ../psf  \
        +lqtimeout 900 input.scs
spectre pid = 32157
Loading /EDA/ic5141/tools.lnx86/cmi/lib/4.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EDA/ic5141/tools.lnx86/cmi/lib/4.0/libnortel_sh.so ...
Loading /EDA/ic5141/tools.lnx86/cmi/lib/4.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EDA/ic5141/tools.lnx86/cmi/lib/4.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EDA/ic5141/tools.lnx86/cmi/lib/4.0/libstmodels_sh.so ...
spectre (ver. 5.10.41_USR4.081106 -- 11 Aug 2006).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Simulating `input.scs' on XMUEDA2 at 5:02:48 PM, Wed Apr 18, 2012.
Opening directory ahdlcmi (770)
Opening directory
        ahdlcmi/_home_ADC_tsmc035_tsmc35mm____skill____models_res_va.va.ahdlcmi/
        (770)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res_va.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cmi/ (770)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1.
Notice from spectre during topology check.
    Only one connection to the following 4 nodes:
        K2'
        K2''
        NK2'
        NK2''

Circuit inventory:
              nodes 13415
          equations 70123
     ahdl simulator 1
            bsim3v3 576
          bsource_1 7201
          capacitor 2
            isource 1
           quantity 9
             res_va 13712
            vsource 18
Entering remote command mode using MPSC service (spectre, ipi, v0.0,
        spectre1_28670_2, ).
***********************************************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time = (0 s -> 2 us)
***********************************************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I0._net0').
Circuit has a nonisolated solution.
Trying `homotopy = gmi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I0._net0').
Circuit has a nonisolated solution.
Trying `homotopy = source' for initial conditions.
Trying `homotopy = dptra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I0._net0').
Circuit has a nonisolated solutio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net41' and `net41'.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I0._net0' and `I0._net0'.
Reordering Jacobian.

楼主:
貌似彻底沉了。。。。
今天又试了一下,用assure还有前仿都可以仿出结果来,用calibre就一直出现那样的错误。

网友:
用calibreview格式后仿的么?是不是在cellmap过程出问题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应该是cellmap出了问题。用的是calibreview仿真的。pex的setup的cellmap绝对路径没有设置好。不过也有可能是地在pex的时候没有定义。电路中用的地的名字比较特殊在默认的网名里面没有。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2015-03-21):
现在提取对了吗

网友(2015-08-31):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能够告诉我,你是具体怎么修改的,谢谢

网友(2016-02-16):
Than q for ur help

网友(2016-04-27):
怎么解决了也不给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