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DI画特殊配线时怎么打双孔

楼主(2012-04-18):
请问:在EDI画特殊配线时怎么打双孔?还有配线可以从横线变成纵向(90度翻转)吗?谢谢

网友:
只要线宽达到双孔的要求,EDI会自动打双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别方法吗?我们现在用的工艺最小线宽是0.24。比如我要画一条线宽为0.24的特殊配线,还想要打双孔。现在用的方法就是先把其中一根线宽变成0.96打了双孔后再把线换成0.24。但这样换来换去的太麻烦了。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lef中定义双孔rule,在editRoute的菜单里面选择对应的rule

网友:
首先tech lef要有 double via的定义,
没有可以自己写,

# opt for via/wires :
setNanoRouteMode  \
-droutePostRouteSwapVia multiCut  \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high  \
-routeWithTimingDriven false
detailro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