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下如何保存verilogA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RT,本人刚学了些verilogA,于是想找个例子试试,然而代码敲完了却不知道如何保存,直接关掉再打开就是一堆提示,按提示操作后里面写的全没了。虽然我知道问题很没技术含量,但一个人摸索,很无奈。拍砖的轻点哈

网友:
看一下linux下vi编辑器的使用教程。补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
在Cadence中设置你需要的文本编辑器:

editor="nedit"
or
editor="gedit"

记不清是不是大写的EDITOR了,大写小写都试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代码是正确的,提示就应该问是否要创建新的symbol吧?我用的是ic610

网友:
我前几天也在用verilog a,也是瞎摸索的,我的方法是
ctrl + c,进入末行命令行模式
然后输入“:wq”,即保存并推出。
若是第一次保存,系统会提示你是否绘制symbol。

网友A:
貌似是楼上“:wq”这样的,不过好像还有点什么,忘了

网友:
受益呀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学了下Vi编辑器的常用操作,“:wq”即可保存并退出,多谢楼上各位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不错的东东,谢谢楼主

网友(2012-06-21):
感谢啊 跟楼主一样 学习了

网友(2012-08-27):
感觉要学的东西好多啊

网友:
正在学习verilog a 学习了

网友:
6楼正解
从cadence新建进到vi里面
输入完成之后  :wq,如果没有错误就会自动生成symbol
ue挺好用,能直接编辑服务器上的文件

网友(2012-12-14):
回复 楼主:

  这个要赞

网友(2013-09-22):
很是受益哈,谢谢啦……

网友:
最好先COPY一个现有的,再改CODE和SYMBOL。

网友(2015-02-10):
回复 网友B:

   科狗滚出

网友:
默认编辑器最好设置为vi,否则其它编辑器退出也产生不了symbol.另外,不要用modelwriter,生成的symbol有很多问题和限制,直接改symbol都没用。所以,5141环境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设置CADENCE的默认文本编辑器为vi,然后在弹出modelwriter时,直接cancel,跳出vi编辑器,:wq推出,询问是否产生symbol,搞定!

网友:
另外,如果是在terimal中,直接采用vi打开veriloga文件编辑,退出时好像也不能产生symbol,反正我是产生不了,郁闷了一个晚上才搞定,分享一下!

网友(2015-09-11):
4楼正解!~

网友(2016-11-14):
回复 网友C:

   楼主正解

网友(2018-04-11):
感谢哈,好东西,支持,我也是连保存都不会,看了以后,豁然开朗

网友(2018-06-27):
请问怎么可以直接copy呢?只会一个个敲

网友(2019-05-07):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楼上“:wq”这样的,不过好像还有点什么,忘了

应该先 Esc 退出插入模式,然后再输入  :wq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