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时为什么要读入UPF

楼主(2012-04-18):
在进行DFT的scan insertion 和ATPG pattern生成的时候,为什么要读入UPF文件?
这个UPF文件主要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同问,希望大牛解答

网友:
为设计划分power area的,DFT会根据它决定scan ord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追问:读入了UPF文件,scan order是什么样的?

网友:
应该首先考虑同一power area的FF串在一起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在ATPG产生pattern的时候,为什么也要读入UPF文件?起什么作用?
多谢!

网友:
同样的思路,想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2012-06-04):
陈版厉害,追加一问:
在formality对读了UPF的DFT进行verify时,是否需要读入UPF?如果读入的话,是不是也需要DFT完成后再write一次upf?如果不需要write的话,那是不是只要ref读入upf就行了?

多谢。。

网友:
最好读吧, 不读就没法power -aware了,

网友(2012-12-01):
要读的。请参考Synopsys Low-Power Flow User Guide2009.pdf文档。论坛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