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set_timing_derate

楼主(2012-04-18):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命令怎么用,是什么意思?帮助手册也看过了,英文的,不是很理解,新手,望赐教。

网友:
???新手,好像没见过这个命令,不是很常用吧,能否把英文解释贴出来

网友:
时序分析时用 给path 更紧的约束 具体就是 setup时加大data path延时或减少 clock path延时 hold时候反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仅仅用于时序分析?这时候不影响综合后的网表的?

网友:
综合之前用的话,就有可能影响综合后的网表

网友:
影响网表也是因为时序约束变了,不得不加大驱动,插入buffer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是指使用compile之前吧?

网友(2012-05-29):
这位姐姐,你真是大牛,怎么什么都干啊,DC,calibre的专题中都有你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  人手不够  就什么都干喽

网友(2014-07-11):
回复 楼主:

    这位姐姐,求认识

网友:
不用管啊,后端的命令, dc完全可以不用,

网友(2015-04-24):
你懂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在compile之前吗?其实我是在想在这个task就设置这些,tool会尽力去opt,那么是不是该线看一下primtime的report在决定是否要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在做DC,但是感觉一些常规的用于Opt的commend的效果不是很好,也许是我知道的比较少,请问你常规都用那些?跪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