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jpeg的一两个问题

楼主(2012-04-18):
1:如果输入是0,vli结果如何表示?size=?amplitude=?貌似vli都是从1开始?
2:如果size=0,amplitude=0,那么vlc的时候为什么没有(run length,0)的情况,唯一有的就是(0,0)但是是EOB。
3:如果没有做dct,和熵编码,JPEG用的VLC是不是其实效率很低?它的假设就是0出现的情况很多?并且连续出现?

网友:
DCT和之字形扫描将分离低频和高频分量,使高频分量接近0,量化可以进一步压缩接近0的数据,前面这些都是为压缩做铺垫,RLE和HUFFMAN压缩效率是非常高的(算术编码不怎么用,因为要收费),你的问题标准里都有,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