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学习设计一个LDO,其中的调整管难住类我,调整管 的W如何确定?

楼主(2012-04-18):
这个管子使用PMOS管。负载300MA。这个管子的W如何确定? L取最小值。

这个W的原则是什么?有人指点一个思路吗?

网友:
你可以根据MOS管的ID电流的计算公式估算一下,然后结合仿真得到,你的负载电流300mA,估计要上万个u。。。

网友:
打酱油的,纯属帮顶一下。有个疑问:不用L也可以做LDO吧?例如:MC33275这个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兄 这个W的计算条件。是在最低输入电压 下的最大电流吗?

网友:
规格书上都有dropout的指标. 你如果看成导通电阻的话, vdrop=Iomax*Ron.
实际上LDO都有OCP的功能, Vsg不可能到电源轨, 也就是不能完全看做类似DCDC的导通电阻. 实际情况是vdrop=Iomax*Rpar+vds, Rpar是包含了pcb走线, bondwire连线,内部走线的寄生电阻. 剩下的vds部分才是功率管的有效压降, 你在SS/HT情况下外加这个电压仿真, Vsg取2~3V(这个值和你的gate buffer和ocp设计有关), 可以得到一个保证所有process corner的W.

楼主:
这么晚了 你还在线? 我的好好研究你的回复 我现在还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兄 顺便帮我看看这个曲线什么问题的  仿真曲线怎么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致呢?差异太大了

http://bbs.eetop.cn/thread-329361-1-1.html

网友(2013-10-21):
有没有大牛认真解释下?

网友(2014-05-16):
回答的有道理,根据要求反推

网友(2015-04-08):
大神,求帮助,LDO频率补偿你们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