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primetime annotated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以下是我的大概步骤set power_enable_analysis TRUE
set link_path
read_verilog
link
set_wire_load_model
create_clock
read_sdc
read_vcd :在这时候,显示
======================================================================
Summary:
Total number of nets = 50237
Number of annotated nets = 50237 (100.00%)
Total number of leaf cells = 33717
Number of fully annotated leaf cells = 33717 (100.00%)
======================================================================
但之后我用
report_annotated_power 显示

                                         |           |                  |    NOT    |
     Cell type                       |    Total  | Annotated | Annotated |
-----------------------------+-----------+-----------+-----------+
unresolved black-box cell    |        0  |        0      |        0  |
leaf cell                              |    33717  |        0     |    33717  |
-----------------------------+-----------+-----------+-----------+
                                        |    33717  |        0     |    33717  |

所有的cells又都没有被annotated,我的pt_shell version    - F-2011.06-SP1
这是咋回事啊。
万分感谢啊

网友:
难道上面的是sdf?

网友:
用report_power 试试?

楼主:
确实是sdc,并且report_power之后还是那样。不管咋样谢谢回复哈

楼主:
我看report_annotated_power这个说明
DESCRIPTION
This command provides a summary report of how many powers are annotated
in the current design and, if the -list_annotated option is specified,
a list of cells with power values annotated on them.
EXAMPLES
The following example shows how power is annotated, removed, and
reported.

pt_shell> set_annotated_power -int 1 -leak 0.01 u0/*
1
pt_shell> report_annotated_power -list_annotated
我需要自己手动设置这个annotated power information吗,还是通过vcd文件它就可以自己找到这个annotated power 信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