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何使用create_power_waveforms

楼主(2012-04-19):
我看一个叫“PrimeTime® PX Methodology for Power Analysis v1.2”的文件说是Unless you set power_force_saif_flow to TRUE, create_power_waveforms can not be used.
但是我set set power_force_saif_flow TRUE了,那个create_power_waveforms也还是不能用

然后就是直接敲这个create_power_waveforms,显示
pt_shell> create_power_waveforms
Error: Command 'create_power_waveforms' is not enabled as default.  Set power_ui_backward_compatibility to TRUE to enable this command. (UIPWR-002)
然后就set power_ui_backward_compatibility TRUE
然后再create_power_waveforms显示:
Warning: Detected use of obsolete/unsupported feature. Variable
         power_ui_backward_compatibility will not be available
         in a future release of the application.
         Please update your command usage accordingly.
Error: Can not enable or disable UI backward compatibility after  power analysis commands have been issued. (UIPWR-008)
Error: can't set "power_ui_backward_compatibility":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这算是这个命令已经不能过期了吗,现在我想看到这个power waveforms该用啥命令啊,万分感谢啊解决了。
那个命令过期了,现在用
set power_analysis_mode time_based
然后update_power就可以生成fsdb文件了。

网友(2013-07-04):
回复 楼主:

   我也是看别人的脚本中有这么一个命令:set power_ui_backward_compatibility true,然后man发现不存在这个命令。    之后使用PTPX跑了两遍功耗分析,第一次将上面的命令设置为true,第二次将上面的命令设置为false,发现两次的功耗分析结果差距还挺大的,尤其是在clock_network部分,不知道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