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0的版本问题与安装

楼主(2012-04-19):
上图是我有的cadence IC610安装包,但是有两个,一个是base,一个是patch,这两个是什么关系,都要安装吗?是32位还是64位的?
求指导

然后,cadence IC610是不是不能安装在VMWARE虚拟机上啊,显卡好像有问题……

网友:
啥提示啊?

网友:
都可以装。
vmware安装完成后,桌面显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软件启动通常没什么问题。请具体描述一下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已经删掉,今晚重新装。然后再告诉你。请问,你能从压缩包的名字里面看出,这个是32位还是64位的吗?是不是分别对应着需要安装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中?我之前用的是rehat E5 32位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我已经删掉,今晚重新装。然后再告诉你。请问,你能从压缩包的名字里面看出,这个是32位还是64位的吗?是不是分别对应着需要安装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中?我之前用的是rehat E5 32位版本。
提示有点忘记,好像有badwindow display等问题

网友:
应该是32bit的,64bit需要安装64bit p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
    在xorg.conf里面加上下面一段就可以了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

网友(2014-09-06):
cadence ic610能安装在redhat4上面吗?

网友(2015-07-01):
想请问楼主PATCH安装包还有吗?,可不可以发我一份。2214400395@qq.com。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