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取RC的spef文件也分 corner?

楼主(2012-04-19):
这种spef是不是也分 best worse corner? 那么哪个corner时候是RC比较大?

网友:
看你手头的nxtgrd文件怎么分的

网友:
synopsys提供的不光有不同corner,还有RC, C-only的nxtgrd文件。
你在跑后仿的时候在spice文件中所设置的corner最好和你后仿参数抽取的时候选择的corner对应。
应该是SS corner的RC 比较大

网友:
spef 当然分corner了,比如wc,bc

网友(2013-02-05):
qrc抽的spef本质是RC信息,所以需要corner,包括RC min max以及T等等。

网友:
corner 不同, PVT 不同, 寄身参数就不一样的。
比如: 0C 和 100C 的RC 就不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