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 drain connect gnd

楼主(2012-04-19):
各位大侠,工艺上通常会要求pmos drain cannot connect gnd and nmos drain cannot connect power,不知如此要求的原因是什么?难道真是简单的归结为ESD or latch-up吗?

网友:
esd的需要,drain和source是不一样的,在esd看来,

网友:
drain端进行esd注入,而source端不需要

楼主(2012-10-24):
回复 网友A:

   通常ESD的发生是任意的两个管脚之间,且电压也是任意正或负的,因此,个人认为ESD的说法并不成立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是为了防止虚短路,所以ERC rule中加了这么一条。是不是怕ESD问题,那要看你违反这一条rule的地方在哪里了。
ESD管,drain端都要SAB AA加上一个几十欧的电阻的,不可能让接地。
    这个是designer要确认的画电路时候即使有PMOS接地情况,也要source接地。至于为啥,只是要求,避免产生错误。如同规范,违反了不一定发生灾难,但是制度就是要求不要违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虛短路,是pmos G-gnd S-vdd D-gnd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