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出现的白色虚线 求解释

楼主(2012-04-19):
我调用了altgx   仿真时出现白色虚线    请问这表示什么  另外蓝色线是否代表高阻,红色表示未知
图片可能看不清    仿真图在word里

网友:
第一次见到,涨见识了。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2017-04-11):
之前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发现是程序中这个信号不存在(例化的时候我写错了)后来改过来就好了。你可以去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