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 Calibre2011

楼主(2012-04-19):
各位老大,

          根据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1773&highlight=2011%2Bcalibre
          完成了calibre 2011  的下载和破解,license正常启动。

          但是,当进行lvs,drc等的运行时,新出来的界面总是崩溃掉,现实错误如下:
          License Error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

          声明:在系统时间分别更改为2008,2009,然后生成lic,试验后,均报如上错误,急求解!!!
******************************************************************************
** 解决方案如下:
******************************************************************************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终于可以运行了!鄙人重新下载了软件(tool,patch,sfk,licgen) -> 安装并patch ->生成并修改lic ->更改shell->更改ic5141 的.cdsinit ,运行lvs->pass, 运行icfb查看calibre选项->OK;

    软件地址:
    calibre 2011.2 115下载地址:
http://u.115.com/file/dn6tvvnk(32bits)
http://u.115.com/file/dn6tvqg8 (64bits)
http://u.115.com/file/clg54a3g   (文档)

   其他,如sfk,patch,licgen,license更改方式,shell更改方式见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1773&highlight=calibre%2B2011.2

   特别说明的是:我通过lmgrd -c license的方式启动了license,但是在shell里面的MGLS_LICENSE_FILE是设置的license的绝对路径 $licensepath/license.dat ,如果设置为5282@server 这种方式的话,会报错: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

   经试验,该版本可以正常运行!并且07.2版本也可以用这个license!很强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能有兩個問題
1. license 錯誤
2. license 正確,可是環境變數MGLS_LICENSE_FILE沒有設置到正確的license
    環境變數LM_LICENSE_FILE是沒有效力的

楼主:
    1) license可以启动,而且用07.02版本的calibre是可以run的。
    2)MGLS_LICENSE_FILE设置也没有问题,可以在log中看到license 的checkin和checkout:(mgcld) IN:" mgc_s"  hostname@servername

网友:
最新版本的calibre 不支持port@server模式的LICENSE_FILE 设置,必须要用filename指定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刚注意到这个!我在试一下!

网友:
以上的回答都不正确,实际情况是首先你要保证vendor string正确,然后你要生成带有sign2的lic,如果是2010之后 的版本,你需要crack daemon,参照PADS2007 KEY GEN就清楚了,所有的feature都可以归为两个,mgc_s mentor_all,简单的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新的版本一样支持floating格式

网友:
以上的回答都不正确,实际情况是首先你要保证vendor string正确,然后你要生成带有sign2的lic,如果是2010之 ...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2009以后的版本,说白了就是要绕开e CC而已,或者你用pubkey去replace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终于可以运行了!鄙人重新下载了软件(tool,patch,sfk,licgen) -> 安装并patch ->生成并修改lic ->更改shell->更改ic5141 的.cdsinit ,运行lvs->pass, 运行icfb查看calibre选项->OK;

    软件地址:
    calibre 2011.2 115下载地址:
http://u.115.com/file/dn6tvvnk(32bits)
http://u.115.com/file/dn6tvqg8 (64bits)
http://u.115.com/file/clg54a3g   (文档)

   其他,如sfk,patch,licgen,license更改方式,shell更改方式见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1773&highlight=calibre%2B2011.2

   特别说明的是:我通过lmgrd -c license的方式启动了license,但是在shell里面的MGLS_LICENSE_FILE是设置的license的绝对路径 $licensepath/license.dat ,如果设置为5282@server 这种方式的话,会报错: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

   经试验,该版本可以正常运行!并且07.2版本也可以用这个license!很强大!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情!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谢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就把license_file的地址改为绝对地址就解决问题了?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但是和你一样改过后还是不行。
但是在后面加了:$MGLS_LICENSE_FILE就行了。

网友(2012-06-01):
和你同样的问题 thank you

网友:
问题

问题

我在patch是遇到如图问题,求指教。

网友:
    生成lic时注意用-f选项 和-h 选项 ,-h后面的hostid一定要用那个真正的server mac, 确定你已经patch了daemon,你就可以了用floating格式了

网友:
我在patch是遇到如图问题,求指教。
引用 网友E:

看/usr/lib中是否有这个文件,另外sfk这个binary文件可能生成的时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需要libstdc++.so.6的,一个是需要libstdc++.so.5的,如果你用了sfk-linux-lib5那个而且恰好没有libstdc++.so.5就会报这个问题,最好就是下载源码自己编译一下,这样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在安装目录中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可能的方案:1)sfk,patch放到calibre2011.2目录下,该目录下同时包含安装后的文件,并且不包含其他文件,再运行一下!
                     2)如果还是出错,尝试安装libstdc++的相关rpm,然后试一下!

网友:
多谢楼主,注意到了,回去试一试~~~

网友:
楼上几位都是crack大婶啊!pfpf,俺也试试看,按照你们说的方法。

网友(2012-08-01):
回复 网友F:

    请问什么叫在后面加了 $MGLS_LICENSE_FILE   ?
    在哪个后面加了?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2012-09-11):
mark一下,照着装,谢分享

网友(2012-10-25):
license一直有問題,希望這帖子有幫助,

网友:
請問一下patch 是否有重新更新過,還是只要重新下載calibre軟件,然後重裝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patch不是对软件的更新,是对软件部分文件的修改;下载软件,然后运行patch文件;软件和patch地址可以按照一楼的提供的link下载;

网友(2013-01-17):
恩,最主要的是一定要patch对,不能总忘记了,但是我的只有1个error,而不是原帖中说的2个。

网友(2013-02-23):
回复 网友F:

    哥们,我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即使添加了后面一句,还是不行,不知道你的环境变量是怎么设置的?
能提供点方法不?先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哥们,关于calibre Error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但是按照大家提供的方法,还是不行

网友:
看帖不仔细。。。

网友:
终于搞定!问题在于:
path文件需要拷贝到calibre文件夹下面(即~/calibre2011/x86_cal_2011.2_34.26),而不能单独放到一个文件夹去做path。只有这样才能将path做成功。
当关闭软件时候,输出如下代码表示成功:
//  mgc_s license acquired.
//  Calibre Interactive authorized.

网友(2013-06-28):
多谢楼主大恩啊~
先收下了~
装上了,再顶~

网友:
OK,成功装上 了~ 楼主好人~
虚拟机 redhat enterprise4 ,IC5141,
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回生成的license才起来~
做了一个简单的PEX,生成calibreview,完全ok~~

网友:
跟楼主一样,license设置成port@server形式,确实是不能用
设置成license的绝对路径就OK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没??
floating的license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我安装64 位  怎么都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后面加?
这样子一来应该就是你本来就有一个lic可用的,但你刚刚生成的不可用,所以了个MG。。。。就引用了之前的??

网友(2014-01-13):
你好,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重装了几次还是不行,不过我用的ubuntu12.04系统,开启软件会有警告,不过,我想这里问下,重装就是重新步骤做一遍吗还是有其他改动的地方。麻烦了。

网友:
學習了
回家試試
感謝

网友:
啥时候改成windows

网友:
我下了一个都快要下的破产了

网友:
给网盘的又下不来,骗人的

网友(2014-02-15):
是我在帖子里看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您们64位Calibre license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经试验,该版本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I:
应该是一样的方法,我装了两台,一台完全可用,但是另一台还不行。我装的都是Centos 6.4 64位的系统

网友:
calibre的licence的写法是怎样,是否不管calibre是哪个版本,只要有licence都可以用

网友:
另外别人给我的licence有2万多行,这个是跟相应的calibre配套的,然后每次启动都很慢,读licence太慢,但能用,我就打算自己删掉些东西,然后重新建了一个licence,里面吧以前的

SERVER localhost 001d0f1f3519 5281
DAEMON mgcld /opt/calibre/ixl_cal_2008/ixl_cal_2008.1_20.15/lib/mgcld 保留,然后用关键字drc lvs pex rcx calibre interactive等相应的INCREMENT重新贴在一个新文件中了,环境变量中的把export MGLS_LICENSE_FILE=/home/eda/mentor/calibre/ixl_cal_2009.2_27.17/新.dat重新加载
最后还是报错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又传了一个licence给我,版本不详,内容就25行左右,我想我以前的licence太多了,就换成他给的这个,结果还是不能运行,报同样的错,现在我想知道licence跟软件的关系,哪里去看是否一致?

网友(2014-03-17):
很有用谢谢LZ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楼主的热情
软件和操作是按楼主的要求
patch之后提示
failed to read+write:lib/mgcld - skipping
failed to read+write:sfk - skipping
failed to read+write:pkgs/mgls/lib/mgcld - skipping
failed to read+write:pkgs/mgls/bin/lmgrd - skipping
failed to read+write:pkgs/mgls/bin/mgcld - skipping
failed to read+write:bin/lmgrd - skipping
failed to read+write:bin/mgcld - skipping
bin/lmcksumwarn:empty file:tmp/lockmgcld - skipping
twarn:empty file:tmp/kdecache-liang/kpc/kde-icon-cache.updated -skipping
----------------------------------------------------------------------------------------
calibre -gui可以正常启动,但打开一个子窗口后,关闭这个子窗口,提示如下
licensing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calibre interactive
什么问题,搞了好几天了,没有头绪了,请帮助

网友(2014-04-19):
但愿可以成功!

网友:
问题解决 谢谢

网友(2014-05-19):
回复 网友J: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错误,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错误~~~~~

网友(2014-06-19):
LICENSE的问题:CALIBRE2012.1 64位参照楼上各种方法均失败。LICENSE是2008版正使用的,按大神们的说法,2012版与2011版破解方法相同,而且可以直接拿2008版的license来用。

2008版64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切换到2012版,即便是清清楚楚地看到LICENSE已经成功启动,执行calibre仍然报license错误。

操作系统:CENTOS 6.4 64位。

有已经解决的神,请通知一声。

网友: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也是一样,按步骤一步不差,但就是起不来license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这位大神,我用的是rhel6.4服务器版,遇到的情况和你一模一样。你现在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这位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怎么也解决不了啊!

网友(2014-07-30):
回复 网友L:

    我用的软件是ixl_cal_2011.115.11,64bit的,现在已经可以用了,我觉得这个破解版的关键是patch要打对!    因为同样版本的solaris软件,ss5_cal_2011.1_15.1_mib,没有打patch,其他的都一样,但怎么搞都不成功!

网友(2014-09-27):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按论坛帖子安装的calibre2011,没有报错,但calibre选项中没有run lvs 和run drc 选项,求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M:

   赞一个,也是输出这两句,安装正常,但为什么calibre选项中没有run lvs 和run drc 选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N:

   我9个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当出现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其实是网络mac地址错了  反正我的问题是这样

网友(2015-02-02):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后就可以DRC了。我之前的license是5233@server方式,改成绝对路径后又按照10楼说的改shell后就好了!

网友(2015-03-30):
我也遇到了calibre 2011 license 问题,我按本论坛帖子上的修改,都是报错: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我的license和bashrc是这样写的
license:
SERVER localhost 50e5492d526d 1818
DAEMON mgcld /home/eda/mentor/x86_cal_2011.2_34.26/lib/mgcld
bashrc:
alias lmlim1='/home/eda/mentor/x86_cal_2011.2_34.26/bin/lmgrd -c /home/eda/mentor/lic/license.dat'
alias lmlim2='/home/eda/mentor/x86_cal_2011.2_34.26/bin/lmstat -c /home/eda/mentor/lic/license.dat'
export MGC_HOME=/home/eda/mentor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x86_cal_2011.2_34.26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MGC_HOME/lic/license.datMGLS_LICENSE_FILE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输入lmlim1后
localuser@localuser-bit:~$ lmlim1
17:45:05 (lmgrd) -----------------------------------------------
17:45:05 (lmgrd)   Please Note:
17:45:05 (lmgrd)
17:45:05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7:45:05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7:45:05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7:45:05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Acresso Software Inc.'s
17:45:05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7:45:05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7:45:05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7:45:05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7:45:05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7:45:05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7:45:05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7:45:05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7:45:05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localuser@localuser-bit:~$ 17:45:05 (lmgrd)   and UNIX. Contact Acresso Software Inc. at
17:45:05 (lmgrd)   www.acresso.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7:45:05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7:45:05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7:45:05 (lmgrd)
17:45:05 (lmgrd) -----------------------------------------------
17:45:05 (lmgrd)
17:45:05 (lmgrd)
17:45:05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7:45:05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7:45:05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27525, errno: 2
17:45:20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1818, is already in use.
17:45:20 (lmgrd) Possible causes:
17:45:20 (lmgrd)    1)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already running for this license.
17:45:20 (lmgrd)    2) The OS has not "cleared" this port since lmgrd died.
17:45:20 (lmgrd)    3) Another process is using this port number (unlikely).
17:45:20 (lmgrd) Solutions:
17:45:20 (lmgrd)    1) Make sure lmgrd and all vendor daemons for this
17:45:20 (lmgrd)       license are not running.
17:45:20 (lmgrd)    2) 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the OS to clear this port.
17:45:20 (lmgrd) Retrying for about 5 more minutes
17:45:38 (lmgrd) Still trying...
17:45:56 (lmgrd) Still trying...
17:46:14 (lmgrd) Still trying...
17:46:32 (lmgrd) Still trying...
17:46:50 (lmgrd) Still trying...
17:47:08 (lmgrd) Still trying...
17:47:26 (lmgrd) Still trying...
17:47:44 (lmgrd) Still trying...
17:48:02 (lmgrd) Still trying...
17:48:20 (lmgrd) Still trying...
17:48:38 (lmgrd) Still trying...
17:48:53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17:48:53 (lmgrd) Can't remove statfile /usr/tmp/.flexlm/lmgrdl.27525: err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各位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2015-06-16):
学习了,就是网盘上没有了

网友(2016-01-20):
楼主发的那些链接都下载不了了

网友(2016-04-02):
你可以去这个链接下载 完全可用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网友O:
当进行lvs,drc等的运行时,新出来的界面总是崩溃掉,现实错误如下:
          License Error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

我开始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也是搞定不了  反复做lincense和patch
最后发现是mac地址有问题  改正后就OK了

网友(2016-07-29):
谢谢楼主,参考着弄了license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license生成器的关系,不需要在开头加入两行。

网友:
回复 网友O:

    请问您是用哪个的MAC地址的?我服务器上有em1,em2,em3,em4,系统是Centos6.7,我用的是em1的MAC,但是出现和你一样的错误。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请问您是用哪个的MAC地址的?我服务器上有em1,em2,em3,em4,系统是Centos6.7,我用的是em1的MAC,但是出现和你一样的错误。多谢了!

楼主(2016-12-06):
回复 网友Q:

   mac 要更改为eth0 eth1 的命名方式才能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R: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618968&;extra=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更改shell->更改ic5141 的.cdsinit”解决Calibre 2011 license问题的?谢谢!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啦
真是一套超好用的軟體
當然要來試用一下囉

网友(2017-08-24):
【浩】刚解决,MGLS_LICENSE_FILE是设置的问题,MGLS_LICENSE_FILE是设置必须为绝对路径,不然就会报错:Error: - Calibre Interactive!下边是我的bashrc这部分内容:
export MGC_HOME=/usr/local/mentor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calibre/ixl_cal_2011.2_34.26

export licensepath=$CALIBRE_HOME/lic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licensepath/license.dat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网友(2018-05-05):
我的问题是通过更换patch解决的!

网友(2018-11-28):
回复 网友S:

   楼主你当初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O:

   MAC要怎么填 我的是虚拟机

网友(2019-10-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a lot ......................

网友(2020-04-16):
引用 网友O:
当进行lvs,drc等的运行时,新出来的界面总是崩溃掉,现实错误如下:
          License Error
          E ...

MAC地址,请问怎么修改呢?

网友(2021-01-29):
最终做了彻底的分析之后结果如下:

2013及以下版本对于MentorKG.exe生成的license,只能识别带具体失效日期的那种;更进一步的解析来看,如果设置expire_time超过了10y,就会导致license无效;另一方面,2013及以下版本的Mentor工具,所识别的license有效开头字符是“FEATURE”,而不是“INCREMENT”。

对于设置license的环境变量来说,2013及以下版本同样支持port@server的floating形式,前提是license要按照上述方法生成。

总结而言,就是说只要生成license的时候按照以下命令,且calibre.txt里面是FEATURE开头的话,就可以使用floating方式:
./MentorKG.exe -f -i calibre.txt -h mac -o mentor.dat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port@server
(注意:上述中的mac得是server的mac)

同样的,可以指定多个license,具体如下: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port0@server0:port1@server1:port2@server2

网友(2021-06-08):
3楼写的没错

网友(2023-04-12):
感谢分享,很有启发

网友(2025-08-2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能有兩個問題
1. license 錯誤

如何修改环境变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