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liconsmart工具import failed请教

楼主(2012-04-19):
以前在项目里使用siliconsmart工具,也曾经遇到过在import netlist时parse failed的问题,当时发现是由于spice model中器件的问题。现在我用了x-fab的spice model进行一个I/Opad的建库,发现网表也是parse failed。为了把问题简化,我就只用了该公司的standard-cell中的一个反相器进行FR的库特征化。在import的时候依旧报错parse failed。经研究发现x-fab提供的spice model和其他大的foundry提供的spice model的格式有点不一样,我怀疑是不是由于该model的文件格式和siliconsmart的文件读入格式不兼容的原因。像各位大牛请教,并附上相应的问题描述。还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Error:   parse failed : 5

Warning: The port A is not in the node map. It may be a floating port.

Warning: The port Q is not in the node map. It may be a floating port.

Warning: The port A is not in the node map. It may be a floating port.

Warning: The port Q is not in the node map. It may be a floating port.

Info:    Parsing SPICE netlist(s) for cell 'INJIX0': /mnt/datacenter/design33/project/product/nvram/csm32k5v/csm32k5v_a1x/dig/wxiao/nvram/lib/my_try/runtime/fr/netlists/INJIX0.cdl

Warning: The port type(direction) of "a" defined in .subckt line of the netlist for cell:INJIX0 could not be ascertained.

Warning: The port type(direction) of "q" defined in .subckt line of the netlist for cell:INJIX0 could not be ascertained.

Warning: Ignoring cell INJIX0...

Info:    **** FR Summary ****

Info:    Import completed. 0 of 1 cells recognized fully. 1 cell(s) may be incomplete. 0 cell(s) failed. 0 cell(s) could not be updated.

Info:    The following cell(s) are incomplete

Info:    INJIX0

Warning: Warning: Couldn't run egrep on /mnt/datacenter/design33/project/product/nvram/csm32k5v/csm32k5v_a1x/dig/wxiao/nvram/lib/my_try/runtime/fr/fr.localhost.4098/talus.1.log]

Info:    Please see /mnt/datacenter/design33/project/product/nvram/csm32k5v/csm32k5v_a1x/dig/wxiao/nvram/lib/my_try/runtime/fr/fr.localhost.4098.log for more info...

Info:    Completed 1 tasks (0 successful, 1 failed, 0 killed) covering 1 cell(s).

Info:    Results summary:

Info:      Cell INJIX0: 1 total tasks, 0 completed (0 cache hits), 0 killed, 1 failed, 0 remaining.

Cdl网表

************************************************************************

* auCdl Netlist:

*

* Library Name:  D_CELLS_JI

* Top Cell Name: INJIX0

* View Name:     cmos_sch

* Netlisted on:  Apr 11 17:02:05 2012

************************************************************************

*.BIPOLAR

*.RESI = 1

*.RESSIZE

*.CAPVAL

*.DIOPERI

*.DIOAREA

*.EQUATION

*.LDD

*.SCALE METER

.PARAM

*.GLOBAL VDD

+        VSS

*.PIN VDD

*+    VSS

************************************************************************

* Library Name: GATES_HV

* Cell Name:    invrk

* View Name:    schematic

************************************************************************

.SUBCKT invrk in out VSSO VDDO

*.PININFO in:I out:O VSSO:B VDDO:B

MMN1 out in VSSO VSSO NEI W=GT_PDW L=GT_PDL M=1.0

+ AD=sx*(GT_PDW) AS=sx*(GT_PDW) PD=2*(sx+(GT_PDW)) PS=2*(sx+(GT_PDW))

+ NRD=lc/(GT_PDW) NRS=lc/(GT_PDW)

MMP1 out in VDDO VDDO PEI W=GT_PUW L=GT_PUL M=1.0

+ AD=sx*(GT_PUW) AS=sx*(GT_PUW) PD=2*(sx+(GT_PUW)) PS=2*(sx+(GT_PUW))

+ NRD=lc/(GT_PUW) NRS=lc/(GT_PUW)

.ENDS

************************************************************************

* Library Name: D_CELLS_JI

* Cell Name:    INJIX0

* View Name:    cmos_sch

************************************************************************

.SUBCKT INJIX0 A Q

*.PININFO A:I Q:O

Xin_1 A Q VSS VDD / invrk GT_PUL=180.00n GT_PUW=810.00n lc=2.7e-07

+ sx=4.8e-07 GT_PDL=180.00n GT_PDW=290.0n

.ENDS

SPICE MODEL

* ----------------------------------------------------------------------

************* XFAB ******** MODEL PARAMETERS ***************************

* ----------------------------------------------------------------------

* Simulator : HSPICE version: C-2009.3 32-BIT

* Device    : ne3i

* Model     : BSIM3V3 version 3.24 Binned

* Process   : XH018

* Extracted : Wafer: X-FAB Sarawak Sdn. Bhd.

* Spec.     : PS_018_03

* Revision  : 2.0.3; 2009-11-30; ED5B20B4

* ----------------------------------------------------------------------

*                        PARAMETERIZED

* ----------------------------------------------------------------------

* Flicker noise parameters are included,

* default noimod=2 BSIM3v3, when noimod=1 SPICE2

* TNOM = 27 deg C

*

.subckt nei d g s b w=1e-6 l=1e-6 ad=-1 as=-1 pd=-1 ps=-1 nrd=-1 nrs=-1

+ par1=1 wcd_avt=0 wcd_au0=0

.param adl='(ad>=0)?ad0.48e-6*w)'

+      asl='(as>=0)?as0.48e-6*w)'

+      pdl='(pd>=0)?pd(2*w)+0.96e-6)'

+      psl='(ps>=0)?ps:((2*w)+0.96e-6)'

+      nrdl='(nrd>=0)?nrd:(0.27e-6/w)'

+      nrsl='(nrs>=0)?nrs:(0.27e-6/w)'

m1 d g s b neimos w=w l=l ad=adl as=asl pd=pdl ps=psl nrd=nrdl nrs=nrsl

+ delvto='(Avt_ne3i+wcd_avt)/sqrt(par1*1e12*(w+0.000e+00)*(l+0.000e+00))'

+ mulu0='1+(Au0_ne3i+wcd_au0)/sqrt(par1*1e12*(w+0.000e+00)*(l+0.000e+00))'

.model neimos.1 nmos

+ version=3.24                 level=49

+ lmin=3.5E-7                  lmax=2.0001E-4

+ wmin=2.2E-7                  wmax=2.0001E-4

+ mobmod=1                     capmod=3

+ nqsmod=0                     binunit=2

+ tnom=27

+ xl='xl_nei'                 xw='xw_nei'

+ lmlt=1                       wmlt=1

+ tox='tox_nei'               toxm='tox_nei'

+ wint=2.643874E-8             lint=1.04E-8

+ wl=0                         wln=1                          ww=0

+ wwn=1                        wwl=0                          ll=0

+ lln=1                        lw=0                           lwn=1

+ lwl=0                        llc=0                          lwc=0

+ lwlc=0                       wlc=0                          wwc=0

+ wwlc=0                       hdif=2.7E-7                    ldif=1E-7

+ vth0='vth0_d_nei+(0.734242)'           lvth0=-4.043204E-8

+ wvth0=-2.189923E-8                      pvth0=1.652422E-15

+ k1=0.894145                   lk1=8.894162E-8

+ wk1=-1.251247E-8              pk1=-1.455803E-14

+ k2=3.41776E-2                 lk2=-9.702383E-8

+ wk2=-1.481687E-9              pk2=7.719637E-15

+ k3=-1.03023E-2                lk3=3.391508E-9

+ wk3=1.02478E-7                pk3=-3.373575E-14

+ k3b=-2.12054E-2               lk3b=6.980806E-9

+ wk3b=2.109324E-7              pk3b=-6.943894E-14

+ nlx=1.33439E-7

+ dvt0=8.2

+ dvt1=0.52826

+ dvt2=0

+ dvt0w=0

+ dvt1w=5.8058E-18

+ dvt2w=0

+ u0='u0_m_nei*(3.44495E-2)'             lu0='u0_m_nei*(2.7815E-9)'

+ wu0='u0_m_nei*(-9.11044E-11)'          pu0='u0_m_nei*(1.330653E-15)'

+ ua=-8.743551E-10              lua=-5.004806E-17

+ wua=6.651215E-17              pua=-2.063677E-23

+ ub=2.283881E-18               lub=2.141291E-25

+ wub=-6.322433E-26             pub=-9.227258E-32

+ uc=1.353986E-10               luc=-6.070135E-18

+ wuc=-1.072884E-17             puc=-4.849621E-24

+ voff='voff_m_nei*(-9.59072E-2)'        lvoff='voff_m_nei*(-1.005488E-8)'

+ wvoff='voff_m_nei*(-8.162537E-9)'      pvoff='voff_m_nei*(3.015038E-15)'

+ nch=6.657216E17

+ nfactor=0.2061                lnfactor=6.924953E-13

+ wnfactor=3.51554E-13          pnfactor=-1.157316E-19

+ cit=2.332338E-3

+ cdsc=0

+ cdscb=0

+ cdscd=0

+ xj=1.5E-7                    w0=0

+ prwg=0

+ prwb=0

+ wr=1

+ rdsw=488.1414

+ a0=1.092551                   la0=-2.739012E-7

+ wa0=1.548346E-8               pa0=4.02216E-15

+ ags=0.229299                  lags=-4.368452E-8

+ wags=-2.094278E-9             pags=1.64652E-14

+ a1=0

+ a2=1

+ b0=0

+ b1=0

+ vsat=1.028092E5               lvsat=-8.898565E-4

+ wvsat=-1.49025E-5             pvsat=1.48715E-10

+ keta=1.387295E-3              lketa=1.796008E-9

+ wketa=-4.854769E-9            pketa=-5.92392E-16

+ dwg=0

+ dwb=0

+ alpha0=3.6816E-6

+ beta0=24.83

+ pclm=1.41126                  lpclm=-2.043799E-8

+ wpclm=-2.037229E-8            ppclm=2.032992E-13

+ pdiblc1=0.1

+ pdiblc2=3.971746E-4

+ pdiblcb=0

+ drout=1

+ pvag=0

+ pscbe1=5.68715E8              lpscbe1=-96.778646

+ wpscbe1=-1.62076              ppscbe1=1.617389E-5

+ pscbe2=-1.835607E-8           lpscbe2=2.829709E-13

+ wpscbe2=4.738938E-15          ppscbe2=-4.729081E-20

+ delta=5E-4

+ eta0=0

+ etab=-1.31681E-2              letab=-1.359502E-9

+ wetab=5.310028E-11            petab=-3.030303E-16

+ dsub=0.198846                 ldsub=3.442928E-14

+ wdsub=-6.370682E-15           pdsub=2.331991E-19

+ alpha1=9.68

+ ckappa=0.6

+ cf=0

+ clc=1E-7

+ cle=0.6

+ dlc=0

+ dwc=0

+ vfbcv=-1.000589

+ noff=1

+ voffcv=0

+ acde=1

+ moin=15

+ elm=5

+ kt1=-0.344086                 lkt1=8.044705E-9

+ wkt1=-4.68622E-11             pkt1=1.352834E-15

+ kt1l=0

+ kt2=-6.10561E-2               lkt2=1.119756E-8

+ wkt2=-1.241139E-10            pkt2=-1.04186E-16

+ ute=-1.383802                 lute=8.996781E-9

+ wute=-7.052956E-10            pute=-1.639887E-15

+ ua1=2.808777E-9               lua1=2.312708E-17

+ wua1=2.767903E-18             pua1=-3.944213E-24

+ ub1=-3.231617E-18             lub1=-1.498428E-25

+ wub1=-5.339412E-26            pub1=2.514158E-32

+ uc1=-1.02349E-10              luc1=1.05519E-17

+ wuc1=9.607874E-19             puc1=-1.763461E-24

+ at=4.115326E4                 lat=-9.779028E-3

+ wat=1.614063E-4               pat=1.142498E-9

+ prt=0

+ noimod=2

+ ef=1.01

+ noia=3.3E20                  noib=6.9809E4                  noic=-5.2E-13

+ acm=13                       nj=1.5                         xpart=1

+ rsh=5.8                      js=1.41E-5                     jsw=1.29E-11

+ cgdo='cgdo_ne3i'

+ cgdl='0.000e+00'

+ cgso='cgso_ne3i'

+ cgsl='0.000e+00'

+ cgbo=0

+ cj='cj_nei'                 cjsw='cjsw_nei'               cjswg='cjswg_nei'

+ tcj=7.413e-04                tcjsw=8.086e-04                tcjswg=5.233e-04

+ mj=3.500e-01                 mjsw=2.400e-01                 mjswg=2.580e-01

+ pb=9.000e-01                 pbsw=6.900e-01                 pbswg=4.241e-01

+ tpb=1.726e-03                tpbsw=2.366e-03                tpbswg=1.391e-03

+ xti=3.000e+00                tlev=1.000e+00                 tlevc=1.000e+00

*

.ends nei

* ----------------------------------------------------------------------

楼主:
难道用siliconsmart的工具的人不多吗?都是用ncx工具的?

网友(2012-07-16):
无法导入(import)cdl文件,是什么原因?

网友:
直接导入你那个cdl网表好像不行,你可以将
.SUBCKT invrk in out VSSO VDDO

*.PININFO in:I out:O VSSO:B VDDO:B

MMN1 out in VSSO VSSO NEI W=GT_PDW L=GT_PDL M=1.0

+ AD=sx*(GT_PDW) AS=sx*(GT_PDW) PD=2*(sx+(GT_PDW)) PS=2*(sx+(GT_PDW))

+ NRD=lc/(GT_PDW) NRS=lc/(GT_PDW)

MMP1 out in VDDO VDDO PEI W=GT_PUW L=GT_PUL M=1.0

+ AD=sx*(GT_PUW) AS=sx*(GT_PUW) PD=2*(sx+(GT_PUW)) PS=2*(sx+(GT_PUW))

+ NRD=lc/(GT_PUW) NRS=lc/(GT_PUW)

.ENDS
单独保存为 INJIX0.cir
然后 import -netlist INJIX0.cir 一般就能导入成功了
或者直接 copy INJIX0.cir  到。。。/netlists/ 下即可 (前提是你先有INJIX0.inst

然后在configure.tcl 中修改仿真器和model路径
我也在自己摸索,希望能提供点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先试试看,还有就是我在用icfb export cdl网表时,如果选择digital就总是failed,如果选择默认的analog,就能successful,是不是这和pdk有关系啊?

网友:
我一般是建立一个schemtic ,调入需要提参的单元,然后用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选择 hspiceD 仿真器 create netlist 得到 .subckt   的 hspice网表 可以参考 《数字VLSI芯片设计—使用Cadence和Synopsys CAD工具_[E.Brunvand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383页].pdf》 一书 的 单元表证 章节。

网友:
另外,求教一下是否采用 spectre 作为仿真器 提取过单元参数?
最近一直没有试成功 ,hspice的试成功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cadence中的ADE的spectre仿真器仿真时,仿真器会在当前目录下提取生成.scs文件,该文件中就包括spectre网表

网友(2012-12-04):
回复 网友A:

    siliconsmart 几种常用的仿真器都支持的,应该是你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2013-01-10):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版主,SiliconSmart 能够做模拟模块的特征化吗?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模拟电路的特征化用什么工具可以做呢?

网友(2024-02-24):
lib导入有问题导致cdl里结构没被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