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 子程序的参数如果是两个数组怎么办?(已经解决了)

楼主(2012-04-19):
程序如下:
#!/usr/bin/perl -w
@array1=qw[A B C D E F G H I J];
@array2=qw[B E I];
   print "
1--@array1\n";
   print "
2--@array2\n";
sub test($$) {
   my (@array1,@array2)=@_;
   my @array_out=();
   print "
1_insub--@array1\n";
   print "
2_insub--@array2\n";
}

@out=&test(@array1,@array2);

结果:
1--A B C D E F G H I J
2--B E I
1_insub--A B C D E F G H I J B E I
2_insub--

怎样能保证我的数组参数正确的传递呢?

网友:
不是用引用吗?

网友:
直接传递数组给参数,会被merge成一个数组赋给@_
把数组的引用赋给参数,就能实现你的想法了,使用的时候解引用就ok了
见我改的代码

------------------------------------

#!/usr/bin/perl -w
@array1=qw[A B C D E F G H I J];
@array2=qw[B E I];
   print "1--@array1\n";
   print "2--@array2\n";
sub test() {
   ($array3,$array4) = @_ ;
   print "1_insub--@$array3\n";
   print "2_insub--@$array4\n";
   (@$array3,@$array4) ;
}
@out = &test(\@array1,\@array2);
print "out array : @out\n" ;

------------------------------

运行结果:
1--A B C D E F G H I J
2--B E I
1_insub--A B C D E F G H I J
2_insub--B E I
out array : A B C D E F G H I J B E I

楼主:
RE: perl -- 子程序的参数如果是两个数组怎么办?(已解决)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