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執行SPEF out 的問題

楼主(2012-04-19):
請問,使用 ICC  執行SPEF out 時,要注意哪些option? 我產生的 SPEF 檔案中 coupled capacitor 不存在,這樣是否正確?

楼主:
已解決 !!
status extract_rc
[-coupling_cap]
[-estimate]
[-routed_nets_only]
[-incremental]
then write_out  SPEF
thanks !!

网友(2012-12-06):
产生spef时是产生两个文件spef。max和spef。min  那么typical文件呢  不需要吗

网友:
icc出的spef很烂的,基本上没法用,

网友(2013-04-25):
还是用starRC在postroute之后抽spef,只要指定了typical的nxgrd文件,可以抽出typical corner的spef的

网友(2018-03-01):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the reply, I was wondering how to get more spef for other corners other than the max and minfrom ICC 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