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synopt 后 port 自动移到了左下角

楼主(2012-04-19):
请教各位:

          我执行了第一次psynopt命令后,工具正常结束,
          然后我加了tie cell,接着执行第二次psynopt命令后,工具报出来一个error,说有一个port have not location(PSYN-007),
          我确实发现ICC里这个port跑到了左下角。原来是自动贴在IO上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fix那个port,再opt

网友:
io constraint 里把这个io加上去

网友:
initialize_floorplan 再来一遍, keep current  things

有时候icc有bug的,

实在不行 set_port_locations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设了set_port_locations,同时加上了set_dont_touch_network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_port_location完后还要手动把他fix吗,我导入网表后VDD和GND 也跑到了左下角了,用这个命令吧VDD移动了,不过最后lvs的时候,VDD却是float的。。。。

楼主:
我没有手动fix,
set_port_locations 加上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port ...】

网友:
set_port_locations 之后,自动是fixed状态吧,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