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ic6141/ic6151 be successfully setup in RHEL5.4 64bit?

楼主(2012-04-19):
i trid but failed ,both ic6141 and ic6151 give the same error message :

[user@localhost ~]$ virtuoso
/eda/IC6141/tools/dfII/bin/32bit/virtuoso: symbol lookup error: /eda/IC6141/tools/QT/lib/libQtGui.so.4: undefined symbol: XRenderFindStandardFormat

who can tell me why?

does anyone successfully setup  ic6141/ic6151in other platfrom? could you pls share your experience?

网友: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网友:
請問 IC610 能在 rhel  or centOS6 上跑起來嗎 ?

网友:
i can get it work on ubuntu 32bit

网友:
My system is Scientific Linux 5.7 _64bit and everything is fine. All programs working in 64bit mode. Here is list:
-        Cadence (IC615.500.4, EDI10, MMSIM10, ASSURA, IUS9.2, ..)
-        Mentor (QuestaSim10.1, Calibre2011.2.34, Catapult, ..)
-        Agilent (ADS2011.10)
-        Matlab2012a
-        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3.4
-        Synopsys in plan
-        …

网友:
why do you need 64-bit machines for cadence?anything specific?

网友:
From Cadance:

1. Check to see how much swap and memory you have on your workstation.
At a minimum, we strongly recommend 2+GB RAM and 5+GB swap...and
more is better.
In MMSIM6.0, we now have a Spectre executable with 64 bit addressing. This
means no 4GB process size limit, but if the circuit is large, the RAM
requirements could get really high. With an RCX parasitic resimulation,
64 GB (Yes, GigaBytes) of RAM might be required to simulate a parasitic
resimulation.
***********************
What will be if you run simultaneously other progs?

网友(2012-11-19):
解決了嗎? 分享一下!

网友(2013-01-30):
rhel 6.3 ,ic 615 32bit or 64bit 都ok

网友(2013-03-10):
在google上搜到 ic615 对rhel 6以后的支持没有 rhel 5,rhel 4好,

也不是完全不支持, IC615 (ISR12 or later)是支持的

网友(2013-08-27):
maybe u can download libQtGui.so.4 , and install it , hope u can solve it !

网友(2014-09-03):
Point to your license file correctely

网友(2015-01-07):
回复 楼主:
LZ有解决我问题吗?小弟也碰到类似问题,求赐教!!

   /home/john/cadence/ic616/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symbol lookup error: /home/john/cadence/ic616/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undefined symbol: _ZTIN12OpenAccess_431oaExceptionFromObserverObserv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