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huffman解码JPEG出的数据再次编码为JPG?

楼主(2012-04-19):
  我写了个数据接口传输JPG用HUFFMAN解码出的数据(IP核用的是OPENCORE网站里的“huffmandecoder”,代码和说明下载地址:http://opencores.org/project,huffmandecoder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606e15ab-7daf-11e1-a88e-0015c55db73d/),
  但不知道如何验证这些数据是否正确?~想着说是否有编码器可以把这些解码后的数据输进去还原成JPG?求连接!~~~(完全不懂JPG编码解码原理,所以不知道怎么判断编码的CORE是不是和解码用的同一原理, 谢谢~)

网友:
HUFFMAN解码出的数据再进行反量化,反扫描,IDCT后看结果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能实现这个过程的代码下载! 我完全不会- -||

网友:
按2楼说的,不过工作量会比较大。建议用matlab或c去验证。

或者,用matlab/c对源数据做huffman解码,和你得到的数据做比较。这样容易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可以问下这样的C或MATLAB代码能下载到么?~~~我的设计就是写个接口,为了验证去现学写JPEG编解码的代码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