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TIE Cell issue

楼主(2012-04-19):
各位老大, tie cell 是一个信号对应一个tie cell好呢,还是多个信号tie到一个上好呢?急求解!!!

网友:
可以对应几个

楼主:
    谢谢!刚刚和好友求教了一下,他也说可以!Talus默认是一个tiecell可以对应8个signal。一对多好些,在不影响transition和limit cap的情况下,可以省资源的。谢谢!

网友:
setTieHiLoMode -maxFanout 10

可以带10~50个的,看fanout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约束中给出了max_fanout的值为16;可是我在standcell的lib文件中没有找到max_fanout这个值,而库里仅仅有default_fanout_load : 1.0 这个属性!奈何我想把这个tiecell的属性搞清楚一些,可是找不到这个fanout属性!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10~50属于经验值,你要真的要计算,

要看tiecell的Z pin的max_pacitance,然后看看D pin,A pin,等等的capacitance ,

然后看看能带多少个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