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同步问题求助(新手)

楼主(2012-04-19):
这是老师布置的一个习题了,不多说,看问题和代码就是了:

作业题目:帧同步搜索电路

设计要求:

输入数据data8 bit并行数据流,基本结构为数据帧,帧长为10字节,帧同步字为HFF”。clk为输入同步时钟。如下图所示:

真的“帧同步”

假的“帧同步”

1、搜索出数据流中的帧同步字信号,并给出帧同步标志。

2、系统工作开始后,要连续3次确认帧同步字进入锁定状态后才输出帧同步标志。

3、在锁定状态时,如连续出现3次错误的帧同步字,则帧同步标志输出无效,系统重新进入搜索状态;否则继续输出有效的帧同步标志。

4、过滤掉虚假的帧同步字(数据载荷中随机的HFF”)。

5、完成综合后的时序仿真验证。

代码:

`timescale 100ns/1ns

module pace(flag,clk,data);

parameterL = 8 ;

outputflag;

inputclk;

input[L-1:0] data;

parameters0 = 4'b1111 , s1 = 4'b0001 , s2 = 4'b0010 ,

s3 = 4'b0011 , s4 = 4'b0100 , s5 = 4'b0101 ,

s6 = 4'b0110 , s7 = 4'b0111 , s8 = 4'b1000 ,

s9 = 4'b1001 , s10 = 4'b1010 ;

parameterFF = 8'hFF;

reg[2:0] current_state,next_state;

reg[L-1:0] data_t,data_s;

regflag;

regi;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data_s<= data;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current_state<= next_state;

always @ (posedge clk)

case(current_state)

s10:next_state <= s0;

s0:

if(data_t== FF)

next_state<= s1;

else

next_state<= s2;

s1:

if(data_t== FF)

next_state<= s3;

else

next_state<= s4;

s2:begin

next_state<= s0;

end

s3:

if(data_t== FF)

next_state<= s5;

else

next_state<= s6;

s4:begin

next_state<= s2;

end

s5:

if(data_t== FF)

next_state<= s5;

else

next_state<= s7;

s6:begin

next_state<= s2;

end

s7:

if(data_t== FF)

next_state<= s5;

else

next_state<= s8;

s8:

if(data_t== FF)

next_state<= s5;

else

next_state<= s9;

s9:

if(data_t== FF)

next_state<= s1;

else

next_state<= s2;

default:

next_state<= s0;

endcase

always @ (posedge clk)

case(current_state)

s10:

begin

i<= 0;

flag<= 0;

end

s0:

begin

data_t<= data_s;

flag<= 0 ;

end

s1:

begin

i<= i + 10;

data_t<= data_s;

flag<= 0;

end

s2:

begin

i<= i + 1;

data_t<= data_s;

flag<= 0;

end

s3:

begin

i<= i + 10;

data_t<= data_s;

flag<= 0;

end

s4:

begin

flag<= 0;

end

s5:

begin

i<= i + 10;

data_t<= data_s;

flag <= 1;

end

s6:

begin

flag<= 0;

end

s7:

begin

i<= i + 10;

data_t<= data_s;

flag<= 1;

end

s8:

begin

i<= i + 10;

data_t<= data_s;

flag<= 1;

end

s9:

begin

i<= i + 10;

data_t<= data_s;

flag<= 0;

end

endcase

endmodule

testbench为:

`timescale 100ns/1ns

module pace_test();

regclk;

wireflag;

parametert = 100;

//integerindex = 0;

integerindex ;

parameterN = 8,M = 100;

reg[7:0] data_v = 800'hFF0405060708FF010203FF040506FF0809010203FF040506070809010203FF040506070809010203FF040506070809010203FF040506070809010203FF040506070809010203FF040506070809010203FF040506070809010203FF040506070809010203;

always #t clk = ~clk ;

/*always #t

begin

data[7+ N * index : 0 + N * index] <= data_v[7 + N * index : 0 + N * index];

index<= index + 1;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or index)

begin

for(index= 0 ; index < M ; index = index + 1)

data[7+ N * index : 0 + N * index] <= data_v[7 + N * index : 0 + N * index];

end

*/

initial

begin

for(index = 0 ; index < M ; index = index + 1 )

#tdata[7 + index * N : 0 + index * N ] = data_v[7 + index * N : 0 + index * N ];

end

pacezhen(.data(data),.flag(flag),.clk(clk));

endmodule

原代码可以通过编译,但testbench老式报错,具体错误请看图了

网友:
有点复杂的,整个架构图出来先。

网友:
看上去挺复杂的。

网友:
没看内容  真多啊 这个错 应该是 变量定义的 问题
data[7+ N * index : 0 + N * index] <= data_v[7 + N * index : 0 + N * index];
输出data 应该定义成 reg 型

网友:
对,看了几遍好象没有data的定义的说,不知道是不是忘记了。

楼主:
回复 5# gaurson   定义了啊,是[7:0]data 啊,我修改了testbench,能出结果了,就是与想要得结果不一致。新的testbench请看原文,一修改了。

网友:
这个跟检测出10010有啥区别吗?

网友:
看不到波形文件

网友(2017-05-03):
朋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看一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学,你这个作业做出来了吗?纠结好久了,都搞不出呀,能不能参考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