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流受温度影响很大

楼主(2012-04-19):
最近做的基准电流源,虽然输入vref受温度影响很小,但是在基准电流源电路中电阻的关系,输出的电流受温度影响很大,诸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一个受温度影响很小的基准电流

网友:
you can use Iptat +Ictat to get constant current:
Iptat: you know it
Ictat: VBE/R
by doing so, you can get 0 TC performance. but the value is detemined by risistor corner..

网友:
从电路看:I=Vref/R
可以考滤用正负温度系数的电阻串联抵消电阻的温度系数,但是晶体管本身的跨导也存在温度系数,所以不一定要做成绝对零温,

网友:
这种结构,一般Ibias有个+-1%波动很正常啊,你需要什么样的精度呢?

网友:
+/-1%需要low-TC电阻吧
通常要求不太高Iref=Vref/(Rptc+Rntc), 如pplus,h-poly,补补可以满足一般要求

网友:
基本上都是把bg的ref用buf驱动片外电阻再镜像,最靠谱,其他新奇电路也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取决于客户或者市场的要求,管脚也不是你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是,不过这就是技术引导市场还是市场引导技术的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客户都要求做片内的基准电流源了

网友:
还有,片内基准(片内Res)很难做到一致性很好,主要是电阻离散型很大,+-5%就很正常。其实温度影响是很小的。

网友:
Trimming吧。
上面大家都提到电阻了,我就说说运放。针对1.2V的基准电压,12mV的OP的失调电压引起1%的偏差;在其它温度下,1%能否恶化到10%要靠设计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