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 1629 疑惑?

楼主(2012-04-19):
书中提到: 如果失调为正, 那么他们只能自启动.
如何理解这句话? 为什么失调为正, 只能自启动? 如果失调为正 就不需要启动电路了吗? 如果失调为负, 是不是启动电路有可能不工作?
在实际设计中, 启动电路的设计如何考虑offset的影响.

网友:
帖个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的理解是:如果失调为正,就可以不用启动电路,由失调使运放的输出为高,自然启动了电路;如果失调为负,那么靠失调是不能启动起电路的,必须另有启动电路。
失调是正是负是随机的,所以设计电路时,启动电路还是必须的。

楼主:
很有帮助, 多谢, 理解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