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Rocketio and the usage of IP core.

楼主(2012-04-19):
Hi,all.
I want to use rocketio to run a fibre channel protocol.
1.The recommended Line rate of fibre channel is 106.25MHz.Can I change it to 156.25MHz? (Because the board which I used only has an crystal oscillator of 156.25MHz)
2.How can I use the IP cores generated by Core generator? When I add the .xco file to the example project, the .xco is not under the top file, and this generate a ‘?’ in the project.

3.Why is the IP core of Fibre channel discontinued? Can I get a license now?
I’ve read ug198 and gsg204.
Thank you very much! God bless you.

网友(2013-05-03):
1、 FOC:50--156.3MHZ;对于不同的设计应用有不同的推荐频率,也可以通过内部再变频成推荐频率;
2、IP自己调设置就得了,会是个灯泡的样子;也可以手动添加其生成的.V文件;
3、此IP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