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数据异步过渡时老是因为setup时间不足出错,求高人指点怎么办?

楼主(2012-04-19):
用VCS跑chip的layout sdf反标后仿,经常跑得全变X。
调查下来发现是数据在异步过渡时因为setup不足,vcs报timing violation,并且让采到的数据变成X了。
求高人指点后仿时,怎样让异步过渡能正常采到数据?
总不能让我凑timing回避问题吧?这样感觉就失去意义了。
还有我也知道+notimingcheck可以回避问题,但总感觉用在后仿不太好。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求指导。

网友:
第几级的同步器?
第一级的就直接修改sdf吧

网友:
参考:http://hi.baidu.com/raulyrx/blog/item/5c2537f4207cfb39bc3109c8.html

vcs +optconfigfile+vcs_cfg

================vcs_cfg 的内容==========

instance {tb_top.U_TOP.U_CORE.U_Async} {noTiming}

=============================================

或者 vcs +optconfigfile+async.list

async.list内容:

instance {tb_top.U_TOP.U_CORE.U_Async} {noTiming}

网友:
只要人工确认确实是做了同步,用no timing check没问题的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了!
    我觉得直接全局用+notimingcheck可能会掩埋潜在问题,上面这个方法应该我比较接受。

楼主:
第几级的同步器?
第一级的就直接修改sdf吧
引用 网友A:

是第一级的。谢谢回答!

网友:
确认是第一级,就不提取第一级的setup/hold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