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il to run Floorplan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

楼主(2012-04-19):
就是想想了解了解后端的工具!但是用Astro2007一直有个问题没有解决!
Fail to run Floorplan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布局的时候出现的,求大神帮忙!!!

网友:
从头查找log中的warning和error,找可疑点
怀疑没读t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版主大哥的帮忙,但是同样的project我用老版的03做过,而且07中auVerilogToCell也没有报error或者warning啊,我怀疑是不是软件有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库的参考路径没有设置好?或者是没有Mark module Instance P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