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的physicalNet怎么删除

楼主(2012-04-19):
我在EDI中手配线的时候,从其他design中add了一根特殊配线到我的design中,但是后来发现net名跟我现在的design中定义的net不同,就将配线删除了。但后来输出Floorplan文件后,发现在Floorplan文件中的physicalNet的定义里,除了有电源net的,还多了这根net。
请问:怎么在design中将这个physicalNet的定义去掉。如果残留这个定义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谢谢

楼主:
最后是用deleteNet命令删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要删除的是physical nets,只能用editDelete。

    deleteNet删除的是logical nets,会改变netlist的逻辑关系哦

网友(2012-06-20):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我想在edi中给某个信号加一个buffer,但是我看了命令是ecoaddrepeater,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这个信号所在的net。从命令的一些选项上也没看出来。
麻烦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