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中怎么将一个文件的内容提取出来进行下一步操作

楼主(2012-04-19):
各位大虾,请问Perl怎么将一个.pl文件中的内容提取出来,比如我在F:\perl目录下有一个名为helloworld.pl的文件,我想把其中的内容复制到一个名为copy.pl的空文件中应该怎么做呢?
请多多指教,谢谢各位啦!

网友:
cat helloworld.pl  >> copy.pl

哈哈  开个玩笑  讲讲你实际的例子  详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已经解决了,之前是在windows下进行的,不知道路径要怎么设置。后来我把cmd调整到程序所在的目录就可以了..
open(readIn, "猜测随机数.pl") or die "Can't read the file: $InFile.\n";
open(writeOut,  ">>OutFile.pl") or die "Can't write to the file: $OutFile.\n";
while($line=<readIn>)
{
        print( writeOut "$line");
}
close(writeOut);
close(readIn);
我之前的想法就是把任意一个.pl文件(本例中选的是:猜测随机数.pl)复制一下,现在实现了。解决以后觉得这个问题好幼稚,没文化真可怕!

还是谢谢咯,以后有问题再请教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artic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大家多交流交流,学起来有劲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交流很重要,积极提问提供话题也很重要哈

网友:
use File::Copy ;

copy "a" , "b" ;

或者
system "cp a b" ; 也行

网友:
system "cat '猜测随机数.pl' >> OutFile.pl"

网友:
perl -p xxx.pl >> copy.pl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多谢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哼..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滴 。。

楼主:
回复 网友F:

    贱笑贱笑..

网友(2012-06-04):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行啊在linux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