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温度感应器控制电动机

楼主(2012-04-19):
用温度数码管控制电动机,求解c语言程序~~~

网友:
描述不够具体,帮不上忙。

楼主:
温度感应器感应温度,然后通过单片机显示成数码管,然后温度超过多少电动机开始工作~~~

网友:
里面的程序应该是  通过温度传感器的数据,判断是否达到了风扇工作的温度,如果达到了,风扇工作....

网友(2014-10-24):
这个很容易吧,假如某个温度值超过,打开电机驱动开关

网友:
讲讲原理呗

网友(2015-03-03):
用温度感应器控制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