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容的添加--希望大家讨论一下,尤其是从电路设计方面的角度考虑

楼主(2012-04-19):
一般在layout的后期,根据layout中空余位置的大小,会添加滤波电容。
其实这样的电容的添加是有技巧的。

在此就我的经验,做一些片面讨论,希望大家能够补充,讨论,尤其是从电路设计方面的角度考虑

对于需要添加的电源网络,应根据电容性质的不同而添加。

例如:
有些电容单位面积电容大,但是ESR(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大;在这里称为电容A
有些电容虽单位面积电容值小,但ESR电阻小,在这里称为电容B。

对电容A而言,滤波反应速度慢(ESR电阻大),但能提供更多的电流(电容值大);电容B,滤波反应速度虽快,但提供的电流有限。所以基于上述分析考虑,电容B,应尽量优先靠近且包围需要滤波的电源,电容A相对可以距离远点。
原因:电容B速度快,当电源网络异常时,它能迅速起作用,但提供的电流有限;而电容A(反应慢)在电容B起作用后,再提供更多的电流给电源网络,以达到更好的滤波效果。

lixiaojun707

网友:
没考虑过在版图中作这样的区分,好奇是什么样的process?
普通CMOS工艺中的mos,pip电容的ESR差别很小,0.35um以下的工艺中有salicide, ESR都很小

楼主:
存储芯片中的工艺,并不是大家在TSMC、UMC、SIMC等代工厂中见到的常见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所提到的salicide是什么?什么作用?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硅化,简单说就是pplus,nplus,poly等都变得很低阻了,
兄台做的啥项目,加bypass电容都这么考究,不知道效果如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存储芯片
   还没type-out,效果还不清楚,应该会有所改善。

网友:
有点这个意思,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是趋势是对的。

网友:
一般而言,A不会Layout成单个100um*100um那么大吧,B也不会刻意小到1um*1um,所以实际区别不是很大。还是Metal走线和寄生cap,耦合等要考虑清楚,这才是影响High speed的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恰好,我所涉及的工艺里,A最小20umX40um,B最小为2umX2um,甚至可以再小。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不同的意见和经验交流。

   lixiaojun707

网友:
说句实话,估计你这样搞没什么太大好处,就算工艺特殊,不就是poly阻值,n+ p+不一样么,你全部都用4×5的cap也不见得会差,而且high Q的cap不是用mos做出来的
最后,你弄20×40这么大块的电容不知道是谁给你出的馊主意,将来你的density error一大片一大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fuyibin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多交流,多学习!

    其实我所使用的工艺就特殊在20umX40um的电容上。实际上它是用存储数据的存储阵列(array)中的单元电容(SC Stack Capacitance )组成的大电容,优点就是单位面积电容值大,缺点就是ESR很大。

   lixiaojun707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cap已经是cell了,那就用咯,单位电容有多少?薄氧的mos就有十几f/u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