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做过Voice Coil Motor Driver(VCM Driver)音圈马达驱动电路的吗?

楼主(2012-04-19):
如题,有做过这个驱动电路的吗?有没有什么相关资料能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做过手机CCM的 VCM driver,12bit 控制,具有50mV的输出饱和压降,有什么需要交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一些报告说这个饱和压降越小越好,不解其中原因,另外对于VCM Driver中的DAC一般都有什么要求,以前没做过,刚开始接触,烦请高手能详细说明,先谢谢了!

网友:
你准备用啥样的dac去做呢
哈哈

网友:
饱和压越低,VCM的应用范围就越宽,尤其是在手机这类应用当中。内部的DAC嘛,一般分辨率能够达到12bit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备采用current steering DAC 10bit,I2C接口控制,看到现在大部分芯片都把Rsense 做到了片内,这个电阻一般用什么类型的电阻做呢,因为片内电阻的精度随工艺条件变化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另外那个用于驱动NMOS管的OP有什么讲究呢,昨天刚搭了一个简易电路,发现当输出电流为最小(我们设计指标为100uA--123mA,100uA/LSB)时,OP和NOMS构成的环路增益很低,造成输出电流和设计值100uA相差较大。因为NMOS管是源跟随结构,增益小于1,是否意味着前面的OP一定要将增益做的很高。
  唉,问题很多啊,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一定不吝赐教啊。

楼主:
另外有没有相关的文章或者资料可以共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Rsense一般采用温度系数小的电阻,可以用poly电阻来做,要求foundry把这个电阻的精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15%,最后的产品在成测的时候来trim调整输出电流。OP要求输入电压低,offset小,带宽低,增益有个60~80dB就可以啦。NMOS的版图要求高点,ESD要做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啦,对于那个NMOS,版图设计时应该就要按照ESD相关的规则去做了,和普通NMOS的设计规则都不同,刚了解到。对于Rsense,为了达到小的饱和压降(目标:120mv@100mA),Rsense暂定取值0.5ohm,但是因为我们所采用的工艺原因,POLY电阻的方块阻值比较大,实现0.5ohm有难度啊,难道搞N个并联?另外,版图中的金属寄生电阻应该影响也不小,应该也要考虑在内。 我总觉得很难保证输出电流的绝对精度,但是输出电流在所有DAC输入码值范围内的单调性应该是一定要保证的。另外,关于芯片输出端Iout和电源VDD之间的ESD保护有什么特别吗?加一个反偏二极管就行吗?  问题还很多,呵呵,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中,希望能顺利流片。 如有设计中需特别注意的地方,还请前辈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2012-05-30):
反偏二极管的版图需要注意,避免latch up

网友(2013-07-31):
一般的用于摄像头驱动的音圈马达的resonance frequency在什么区间?有些driver ic认为在50~150Hz之间,有的ic却认为其上限高达400Hz

网友(2015-09-26):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现在马达驱动IC ,您说的反偏二极管注意latch up,能给我具体讲讲为什么会latch up吗?谢谢了,前辈。

网友(2016-07-18):
只做過10-bit 的VCM driver, (應用在手機上),還沒見過12-bit 規格,請問一下,有datasheet可以參考嗎? thx.

网友(2019-02-27):
回复 网友B:

请问 你现在还在做VCM相关的驱动IC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