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TS是的balance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大家好,我现在有如下问题,请教大家:
设clk为主时钟,由create_clock命令设置,gen_clk是由clk分频后的时钟,由create_generated_clock命令设置,假如这两个时钟之间有时序路径,如果我们现在将这两个时钟间的路径都设置为false_path的话,那么,在cts综合主时钟clk时,gen_clk的时钟网络是否会与主时钟clk的时钟网络balance呢?
谢谢大家啊!

网友:
应该不balance

网友(2015-01-24):
有时序路径的话,不能set_false_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