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insert pad filler 方向不对

楼主(2012-04-20):
想请教下各位insert pad filler时为什么filler的方向都是同一方向,例如在左边是对的,跑到右边还是用了左边的方向,没有根据所在位置自动调整。
不知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来处理。
刚从Astro转到ICC,很多不习惯。
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 请问astro会自动调整么?刚学astro ICC完全不懂的来着、、、

楼主:
您好
Astro 如果用插入pad filler 会自动调整的,旋转方向,方向不会错。
转到ICC我用insert pad filler 命令就会有问题,有一个warning 提示 filler cell的original为“E”,我怀疑是我建立IO的MW时可能有些问题,可能定义IO旋转方向上有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指教~~顶起坐等大侠~

网友:
没关系吧,只要没有calibre drc violation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