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各位请教下仿真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我现在想用spectreRF仿真一下平面电感的S参数,想利用计算器编辑一个公式来表达电感值,L=imag(Z参数)/(2*pi*f)
我的问题是怎么把频率变量f编辑到公式中。

网友:
calculator中有一个FREQ吧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
计算器中有
freq
freq_jitter
frequecy三个函数。是第一个那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指导,
计算器中有
freq
freq_jitter
frequecy三个函数。是第一个那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错了,不是的,你反正扫的是频率的参数,所以频率是x轴,那用xval就好了,就代表横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的指导,我找到了,太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