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达人指教Hspice与vcs如何开启混合仿真?

楼主(2012-04-20):
以前用过hspice仿真模拟,后来就一直在Cadence平台下奋斗。由于hspice最新版本对模拟电路仿真的速度、多核的利用效率让人非常眼馋,纯模拟已经用过了,很不错,现在很想在一些数模混合仿真中使用。曾经在网上看到过Synopsys的平台,discovery AMS可以实现Hspice+Vcs进行混合仿真。但一直没有找到如何具体实现。请了解的人指教。

安装simif看过,其中可以实现混合仿真,但是混合仿真只能是nanosim-vcs,晕得很。当然,或许是我设置不正确的吧,求指点。

(spectreverilog,ultramverilog,nanosim-vcs,hsim-vcs,ams,aps这些就不要在这里讨论了,用都可以用,都有不如意的一些地方,现在就像看看能否用hspice来实现数模混合仿真并利用上多核多线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核多进程spectre就可以完成啊,然后simif中你选analog simulator为hspice然后搭建就好了,aps跟混纺没关系吧,只是多核利用的问题,另外,nanosim+vcs才是主流吧

楼主:
    icfb5141的spectre多线程没有效,新版本MMSIM中的支持,但是感觉没有hspice快。

现在用的5141平台,看simif可以将hspice集成在ADE环境中,而且看有人说可以实现vcs-hspice。结果搭起来用的时候,发行在创建仿真的时候,仿真器有四个选项:nanosim,nanosim-vcs,hspice,hspicerf。没有看到hspice-vcs。选择了hspice,发行并没有数字仿真相关的设置,也没有接口方面的设置,看来是纯模拟仿真的。而nanosim-vcs就有对应的部分。求解惑。

另外,nanosim+vcs,nanosim我感觉好像属于fastspice类的,没有用过,不知道精度如何?现在对fastspice类的精度始终不是很看好。曾经用过一个ultrasim仿真数模混合进行验证。因为模拟中有一个比较器,比较器的结果要进入数字模块,结果仿真出来的数据老是出问题,最终发行是仿真器的精度问题。

fastspice+vcs类很多都高调宣传,对全芯片验证如何如何,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应用其实并不一定要高到这个层级。
我以前一直用的很顺手的是spectreverilog,但是cadence在多核和效率方面有点赶不上hspice新版了。一直试图寻找hspice多核+verilog的方式。

网友(2012-06-27):
我也正在找这个办法。
以前使用CADENCE IRUN来仿真,居然发现TRUN调用的SPECTRE的仿真结果居然和HSPICE 的仿真结果不一致,所以很怀疑是SPECTRE的仿真不准确。
希望使用HSPICE来仿真模拟线路,就是不知道用什么VERILOG仿真器来和HSPICE搭配。

网友(2012-07-27):
请教一下,Verilog_A能放到VCS中运行么?需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2013-01-14):
我正在研究hspice-vcs混合仿真, 谁有相关资料啊,尤其是interface不知道如何定义

网友(2015-03-14):
各位大侠有关数模混合仿真的平台研究了怎么样?

网友(2015-09-15):
需要学习、入门了

网友(2018-09-26):
同问如何用hspice混仿。。

网友(2020-06-11):
印象中hspice是candence家的工具?
我们做过ncverilog+hspice的混仿实验。

synopsys家也有hspice吗?

网友:
不过,现在candence家用的是xrun+specture了,synopsys家用的是vcs+xa。
这样的搭配应该是主流吧。

网友(2024-03-29):
请问实现Hspice+Vcs进行混合仿真了吗?  可以分享一下使用方法吗

网友:
Hspice+Vcs进行混合仿真,有人能分享一下怎么仿吗

网友(2025-02-27):
请问混仿有基础资料么,现在需要使用但是网上都是图形界面的操作,很少有命令行如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