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STDB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20):
每次启动Sentaurus都提示****************************************************************************
***                         Sentaurus Workbench                          ***
***                          Version D-2010.03                           ***
***                        (1.6, ia32, linux_gnu)                        ***
***                                                                      ***
***                       Copyright (C) 1994-2010                        ***
***                            Synopsys, Inc.                            ***
***                                                                      ***
***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
***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
***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
***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
****************************************************************************

STDB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not set or points to an invalid directory.
Set STDB to a valid directory, where your projects reside.

然后要重新设置STDB位置
.bashrc按教程设置了
STDB=/home/ray/STDB
export STDB
虽然就按三下鼠标,但是太烦了
系统是CentOS 6.2 i386

难道还有什么要设置的?

网友:
你这个表达没看懂你要问啥意思..

网友:
..........bashrc按教程设置..............

'教程'在那裡??

Sentaurus的環境配置範例 (例如Sentaurus安裝在/opt/EDA/synopsys/tcad_D-2010.03)
export STROOT=/opt/EDA/synopsys/tcad_D-2010.03
export STRELEASE=D-2010.03
export STDB=/opt/EDA/synopsys/tcad_D-2010.03/STDB
export STBITS=32

export PATH=$STROOT/binPATH

其中 STBITS=32 代表Sentaurus 32bits (linux or suse32) ; STBITS=64 代表Sentaurus 64bits (amd64 or suse64) ; STDB可自行指定一個目錄,不光是只是配置而且要實際產生出來,
如mkdir /opt/EDA/synopsys/tcad_D-2010.03/STDB

提供參考 !!

楼主:
解决了, 以前是按论坛上Sentaurus安装+crack教程设置的bashrc
STDB=/home/ray/STDB
export STDB

现在改成
export STDB=/home/ray/STDB
就好了
无语...

虽然你给的STRELEASE, STBITS那几行加上去了要出错, 还是谢谢了!

网友:
这个比较好办 echo 命令看看你的STDB到底起没起作用 很简单

网友(2017-11-05):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改了就是不行,每次都要自己选择STDB目录,太烦了

网友(2020-07-25):
像5楼一样改了后记得source .bashrc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