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运放输入阻抗为什么无穷大?怎样理解

楼主(2012-04-20):
理想运放输入阻抗为什么无穷大?怎样理解

网友:
我的理解是理想运放的输入端作为上一级的理想负载,检测上级的输出电压,不向上级电路索取电流,故输入电阻应为无穷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同二楼的回复!但这只是其中一类理想运放的情况!

网友:
因为一般运放输入端是mos管的栅  所以输入阻抗很大

网友:
楼主的头像是Sansen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2#的回复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数电路,是从电压模式考虑的。2#的解释适用于此。然而,有一类电路,它是从电流模式作为电路最基本的信号考虑并处理的,这样,理想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就要趋于0才好!

   lixiaojun707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版主说得也在理,不过楼主的问题应该是针对电压放大器来提出的,所以我就简单回复了。   如果要考虑到放大器的各种形态,那么楼主提出的问题本身就不对了。

网友:
   这位同学说是因为栅极输入阻抗很大,但是我觉得这是实现理想运放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网友:
另外,通常是直流或低频阻抗无穷大,高频阻抗不可能很大。

网友:
吸心大法,把上一级的电压输出给全部吸过来,然后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想运放是出入阻抗无穷大  输出阻抗无穷小

网友(2013-12-12):
回复 楼主:

   我靠,sansen被楼主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想运放, 输入在gate的话, 不考虑寄生电容, 就是开路, 无穷大阻抗.   即使考虑寄生, 在低频也可以认为无穷大, gate leakage太严重的额外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