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sys中Lan91c111控制器怎样构建?谢谢

楼主(2012-04-20):
大家好:
     现在想通过Qsys构建一个lan91c111控制器。
    步骤:
     1. 通过Tri-state component进行构建。在Generic Tri-state Controller中选择Lan91c111 interface模板。然后生成的引脚只有一部分而且没有irq引脚,然后我自己在选中irq引脚。最终生成的结果图如下。
   想问大家,
1. 其中的reset引脚实例中悬空,其他引脚正常连接。这样做可以吗?
2. irq引脚是自己在Generic Tri-state Controller中选择Lan91c111 interface模板后,在面板中自己手动添加的,这样可以吗?为什么模板中没有添加这个引脚?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做过的给点意见,我通过运行Simple Socket Server实验,得到以下显示结果:但就是ping不通的,郁闷啊,大家帮忙看看了,谢谢
Your Ethernet MAC address is 00:07:ed:ff:0e:1b
Static IP Address is 172.21.77.165
prepped 1 interface, initializing...
smsc91c111 Auto-negotiation: 100 Mbps, Full Duplex
SMSC ethernet Rev: 0x3391, ram: 8192
mctest init called
IP address of et1 : 172.21.77.165

Simple Socket Server starting up
[sss_task] Simple Socket Server listening on port 30
Created "simple socket server" task (Prio: 4)

楼主:
想问一下这样的显示结果表明硬件应该没问题了吧?
不知道怎样验证硬件问题,通过寄存器读写函数读出的寄存器内容为ffff,所以不知道硬件构建是否正确。

楼主:
最近学习了一下UCOSII以及NicheStack TCP/IP的知识,不过还没搞定的,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
之前做过NIOSii相关方面的工作,首先,reset信号即使不用,最好也给置一个固定电平信号,悬空会有一些问题隐患;其次,IRQ信号应该是控制发送/接收的触发中断,如果只有引脚没有相应的控制逻辑应该不会正常工作;至于无法ping通,要考虑几点1.LAN91c111的时钟信号要求20MHz;2.配置IP地址,如果是用开发板进行调试的,注意IP地址有个设置原则